从无到有,彻底搞懂MOSFET讲解

楼主(2021-08-06):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开通和关断的问题了。那么,MOSFET如何进行开通,如何进行关断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也产生损耗。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我再做一个补充:

这个电路是断路的,一旦GS电容上有电的话,那么DS实际上是导通的,与有没有回路没有关系。正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么,我们拿到一个管子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管子GS有没有电,这个管子有可能是导通的,放到电路上去焊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为了考虑到安全性,我们必须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在MOSFETGS之间要加一个电阻,这样子就可以让GS电容进行放电,有了这样的一个放电回路,不管前面驱动端是高阻态也好,是断路也好,反正GS之间是有回路的,确保管子是关闭的。

我们把GS之间接一个下拉电阻。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这个下拉电阻的取值。实际上这个下拉电阻相当于三极管N管的下拉电阻。我们说,学习MOS管,要对标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三极管,这样就更轻松,更容易理解。

我们说,这个下拉电阻的好处是什么啊?
1. 可以确保B极是两态(三态:高、低、高阻态)。        实际上,我们害怕的就是高阻态嘛,由于当你前面不接的时候,又断开了,才有高阻态。在电路设计中,我们从逻辑角度来讲,不是高就是低,这样子才是最好的,有利于电路的逻辑。

同样的,MOSFET加了一个下拉电阻。

作用:确保给GS电容提供放电回路——确保关断,低态。
这样MOSFET就只有两态,不是高就是低。
另外,下拉电阻,也可以防止雷击,静电

实际上,对于晶体管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额回路,是不导通的;但是MOSFET不一样,它不需要一个完整的回路,也能够让它导通。

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MOSFET的开通问题:
由于有这个GS电容的存在,MOSFET的开通,肯定就会有一个延时。

那么,我们这个MOSFET的模型怎么去建立呢?

网友:
    MOSFET讲解,不错的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
    实际上,对于晶体管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额回路,是不导通的;但是MOSFET不一样,它不需要一个完整的回路,也能够让它导通。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