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逆变器、变频器的区别主要有哪些?

楼主(2021-08-06):
电源系统根据变换方式,可以分为AC/DC电源、DC/DC电源、DC/AC电源、AC/AC电源。一般将AC/DC电源和DC/DC电源称为开关电源;将DC/AC电源称为逆变器;将AC/AC电源称为变频器。
除专业的电源系统设计外,一般的硬件系统设计中最常见的电源变换类型是直流转直流(也叫电源的斩波),LDO和DC/DC是常用的两种电源电路。

网友:
`开关电源`的说法主要还是与线性电源进行区别的,不应该仅是AC\DC的区别,这个名词的来源也是如此,是将MOS管引入到电源电路中之后,产生类似开关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逆变器也应该属于开关电源的范畴

网友:
以开关方式运作的电源就是开关电源,
变频有三相交流直接变频及整流逆变调频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