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加密后无法解密求助

楼主(2021-08-06):
加密后的文件,不能解密有谁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加密后的档案不能解密,这个档案就永远是加密状态

网友:
    上传文档撒

网友A:
    好象只有view lock的不能解

网友B:
    没有怎么留意过。不好意思!

网友C:
    虽然View lock类型不能解密,但也有方法可以解开的,之前论坛有朋友分享过方法,可以论坛里面找找看,需要也可以将文件发上来帮你弄!

网友D:
    一般也解不了,这也是ALLEGRO PCB强大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也解不了,这也是ALLEGRO PCB强大之处!

    你随便加密一个发上来我们帮你解

楼主:
    这个加密后,unlock按钮就黑掉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View lock类型不能解密,但也有方法可以解开的,之前论坛有朋友分享过方法,可以论坛里面找找看,需要 ...

我的加密后,不论选哪个类型,打开文件的时候都需要输入密码,而且,解密的那个unlock按钮,是黑掉的,无法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怎么留意过。不好意思!

    感谢还是,继续等待解决的大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只有view lock的不能解

我的unlock按钮直接是黑掉的,无法选中,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加密后,unlock按钮就黑掉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以unlock呀,没有变灰
你有哪个档案要解密,我直接帮你解掉,不需要密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加密后,不论选哪个类型,打开文件的时候都需要输入密码,而且,解密的那个unlock按钮,是黑掉的,无 ...

网友(2024-10-11):
可以分享下解密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