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失真测量波形的校正

楼主(2021-08-06):
       对电流探头的输出波形进行校正,即设计一个数字补偿滤波器,将探头的输出信号经滤波器后恢复成输入信号的波形。在设计该补偿滤波器时仍然采用上面的系统辨识方法,只是将探头的实际输出信号作为待设计滤波器的输入,而将探头的实际输入信号作为待设计滤波器的输出,这样设计出的滤波器实质上是电流探头的逆系统。
       利用图2 (b) 中的实验数据,辨识得到的补偿滤波器参数见表2 ,7 (a) 给出了滤波器对于方波电流测量的校正效果,图7(b)则是采用图2 (a) 中的实验数据对该滤波器校正效果的验证。无论是对于双指数波还是方波信号,设计的补偿滤波器都能较好地将电流探头的输出信号恢复成被测电流的原始波形,使得电流探头2数字补偿滤波器的测量系统成为一个理想的比例环节(比例系数为1)。

网友:
    电流探头可以换成其他种类的或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