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传输阻抗修正

楼主(2021-08-06):
       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发布的CISPR 16-1电磁兼容标准中规定了电流探头的校准方法,校准原理如图1所示。当采用50 Ω 测试系统时,电流探头的传输阻抗Zt定义为

图1 电流探头校准原理图
       将电流探头卡在校准装置上,只要得到电流探头上的感应电压U2和终端负载上的电压U1,即可计算电流探头的传输阻抗Zt 。
1、测试方法
       测试流程如图2所示,校准示意图如图3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在电磁兼容微波暗室内,室内温度保持在标准温度t = 20 ℃条件下,将电流探头卡在校准夹具。

图2 电流探头测试流程图

图3 温度试验箱内电流探头校准示意图
       上并置于温度实验箱内,电流探头与频谱分析仪连接,校准夹具一端接50 Ω负载,一端与信号源连接。
       2)假设测量温度的最低温度为t1,最高温度为tn,设置温度实验箱内的温度为ti,t1≤ti≤tn,i= 1,2,...,n,t i的初始值为t1,进行保温。待温度稳定后设置并保持信号源输出为U1,按照标准规定的校准频点fj逐一对电流探头的传输阻抗进行测试,使用频谱仪测得电流探头的接收值U2( ti,fj),其中,J=1,2,...,m.
       3)保持测试配置不变,关闭信号源输出,令温度实验箱内的温度为ti + 1 = ti + Δt,Δt 为温度变化量,进行保温。待温度稳定后,设置并保持信号源输出为U1,按照标准规定的校准频点fj逐一对电流探头的传输阻抗进行测试,使用频谱仪测得电流探头的接收值U2( ti,fj) ,判断ti + 1是否等于tn . 如果是,进入步骤4;如果否,返回步骤3,继续进行测量。
       采用插值拟合算法对获得的相对误差数据进行拟合,得到电流探头传输阻抗的温度-频率-相对误差修正曲面。
       上述测试中,由于采用温度实验箱,不可避免地会引入测试误差。为尽量减小箱体内壁对电磁波的反射及由密闭腔体导致的谐振效应,本文采用以二氧化硅体系为主的透波材料作为温度实验箱体。这种材料具有极小的线膨胀系数(约0.5x10-6k-1)、较好的抗热冲击性能、较低的介电常数ε( 2. 8 ~ 3. 5) 和损耗角正切tanσ( 小于0. 000 4) 随温度变化小的优点,而且其导热系数小,热防护能力好,制造工艺相对来说较简单,成本较低。

网友:
    电流探头可以换成其他种类的或者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