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厂的生产流程大曝光

楼主(2021-08-06):
首先从SMT车间的整体开始吧!整个SMT贴片加工线主要负责贴片器件的自动化安装,车间的生产流程如下:
元器件检验→焊膏印刷(喷印)→SMT贴片→回流焊→AOI检测→DIP插件→波峰焊→AOI检测→烧录→测试→组装→PCBA出货下面小编就来分享一下几个主要的流程:
一、焊膏印刷(喷印)
刚进入SMT车间的第一道工序就是PCB的光板,就是裸板,光溜溜~
没有安装元器件的PCB的就像是没有归属感的。
下一个环节,这时的PCB线路板的焊盘已经完成,不过为了保证电子元器件在贴片加工时能够粘贴在相应的焊盘上,首先要对PCB线路板上进行锡膏的印刷,靖邦电子有锡膏喷印机,经常是喷印的。流程如下:刷锡膏的模具(或者直接编程到锡膏喷印机上)固定好模板,上好板子,给它来个按摩吧!
二、SMT贴片
完成焊膏印刷和SPI锡膏检测的PCB板通过自动生产线进入高速贴片机开始规则封装器件(如0401,0805)封装的阻容/二、三极管)的贴片。因为这类器件通常结构简单,贴片时直通率高容错率也高,且阻容件这类器件都是PCB上最长使用,最多量使用的器件,所以选择SMT贴片时可以选择精度稍微低一些的,速度快一点的,来提高贴片生产的速度。
三、核心器件的贴装(BGA、IC)
核心的器件如(IC芯片,各类功能芯片,BGA),就需要选择高精度的贴片机,一般高精度的贴片机由于要准确的把握精度,控制各种扭力力矩造成的精确损失会采用更加大型的伺服器,保证精度。不过好的是核心的高精度器件需要进行的操作比较少。
四、回流焊
完成锡膏印刷还有贴片后,这时的PCB已经基本完成了贴片器件的贴装,后面经过流水线检验合格的PCB将进行下一步的工序,那就是进行回流焊焊接啦!
五、AOI(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自动光学检测)
回流焊炉就相当于是一个烤炉,品质部的各位“包拯”会对每一个出烤炉的线路板进行360无死角的检验,没有明显缺陷的PCB板将会开始AOI检测(离线AOI和在线AOI),检测设备通过摄像头采集PCB上各个焊点的图像,再与之前导入的数据进行对比,不合格地方的会被标出同时会语音提示质检员进行处理。残次不良品会被发配到维修区进行维修,经过维修合格和之前合格的产品会被送到DIP插件区进行插件元件的安装。
六、DIP插件完波峰焊接
DIP元件一般都有一个引脚,这就需要把这个脚“洗一洗”然后穿个鞋子,之后经过检验和测试合格后就可以烧录测试了,测试完成之后就可以组装成品,之后就是整个PCBA加工后的“工艺品”啦!。
写到这的时候我得手指头已经很痛了,不过整个流程我已经非常熟悉啦!感觉下次不会再犯大的错误了。果然老板还是老板,奖励我到生产车间还是很深思熟虑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实话这些知识很多都是需要有很长的实际生产经验得来的,往往比书本上的知识更能加深我们的理解。
大家想一下,我这个刚毕业的小渣渣都能被老板这么鞭策,生产线更是老板的心头肉呀!所以品质是可以值得信赖的。

网友:
    喷印 贴片回流焊 光学检测 焊接

网友:
    完成锡膏印刷还有贴片后,这时的PCB已经基本完成了贴片器件的贴装,后面经过流水线检验合格的PCB将进行下一步的工序,那就是进行回流焊焊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