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最小系统

楼主(2021-08-06):
什么是FPGA最小系统?

网友:
所谓fpga最小系统,就是能让fpga工作的,需要的最少的元件,搭成的电路系统,并且没有其他功能的扩展,需要使用的io楼全部引出来。fpga最小系统实现简单,方便做实验。

网友:
包含以下几个部分:电源部分,5v,以及5v转3.3v;晶振,复位电路,按键,le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