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怎么改变

楼主(2021-08-06):
怎么设置自己想要的稳压值?

网友:
右键点击二极管,出现一个EDIT PSPICE MODEL,就会打开二极管参数窗口,里面你就可以自己改动稳压值,再关闭保存成你想要的文件名就可以了(是LIB文件,以后可以再调用)

网友:
    挑选合适封装或者规则设计设置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