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具备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的电源如何找到?

楼主(2021-08-06):
一般理解电源都是输出电流的,即有拉电流能力,但是供电端口要求同时具有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这个是什么器件可以满足?

网友:
用大功率运算放大器芯片(集成功放芯片)做成跟随器或者直流负反馈放大器。接正负双电源。一定要工作在直流状态。

网友:
    DDR的匹配电压VTT就是这种类型,有专门的IC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