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样才能仿真出电源上的波动到达用电设备过后的波形

楼主(2021-08-06):
    请问下这中情况能用siwave进行仿真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进行;如果不行,又该用哪个工具呢。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能详细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 能详细说说嘛

就是想用SIwave仿真理想电源上给一个纹波,到达用电设备过后的波形,而后确定需要加多大的电容才能将纹波减小到可接受范围内;如果SIwave不能仿真,请问应该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