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带四个通孔的接地焊盘封装该怎么做?

楼主(2021-08-06):
    各位大佬,小白请教一下下图所示的封装该怎么做?一个大焊盘带四个通孔

网友A:
    直接放上去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上去不就好了

    直接放上去CADENCE会报错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放上去CADENCE会报错呀

中间的大焊盘和4个孔怎么可以保持都是21pin  且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大焊盘和4个孔怎么可以保持都是21pin  且不会报错

    我将这五个焊盘从21到25排序,放到一起之后就出现了下图标识,该咋办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这五个焊盘从21到25排序,放到一起之后就出现了下图标识,该咋办嘛?

    你试试这样可以去除错误提示吗。。

    但是我想问的是 怎么样可以把中间的4个焊盘+孔都设置为pin2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这样可以去除错误提示吗。。

    但是我想问的是 怎么样可以把中间的4个焊盘+孔都设置为pin21

这样也是可以的,添加属性后,虽然封装里面还是会报错,但是到了PCB上就不会报错了,可以将4个通孔的pin number删掉的,或者封装里面添加那几个通孔的时候options面板里选择机械属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是可以的,添加属性后,虽然封装里面还是会报错,但是到了PCB上就不会报错了,可以将4个通孔的pin  ...

    怎么样可以删除pin number
比如遇到usb-c 的异形孔需要两个椭圆孔叠加的时候也会有多余的pin number出来。可以合并为一个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可以删除pin number
比如遇到usb-c 的异形孔需要两个椭圆孔叠加的时候也会有多余的pin number出 ...

    颜色管理器里面将pin number层面打开就会显示出pin的pin number了,pin number的属性是text,删除的时候勾选text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颜色管理器里面将pin number层面打开就会显示出pin的pin number了,pin number的属性是text,删除的时候 ...

    删除掉text  allegro 就会默认 这个pin没有了吗

    那和版主说的用机械孔道理是不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直接用机械孔就好了,不然还要再删除一遍pin numb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删除掉text  allegro 就会默认 这个pin没有了吗

    那和版主说的用机械孔道理是不是一样的,

能达到目的就行,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达到目的就行,没什么好纠结的!

好的 ,知道本质一样就好了 ,谢谢。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版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