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NC编辑器 Tables 菜单

楼主(2021-08-06):
Layers                        层菜单(快捷键 Y)

Assign Tool Table to Layer    指定刀具表对应层

Define Mill Tabs              定义Tab位

New NC Tool Table             新建刀具表

Delete NC Tool Table          删除刀具表

    指定刀具表对应层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选项,如果是通过Add菜单来手工添加的话,一定要先新建刀具表,在指定刀具表对应层(将层属性改为NC属性),才能顺利添加数据。

网友:


网友:
如果是通过Add菜单来手工添加的话,一定要先新建刀具表,在指定刀具表对应层(将层属性改为NC属性),才能顺利添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