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rcp命令

楼主(2021-08-06):
Linux rcp命令用于复制远程文件或目录。

rcp指令用在远端复制文件或目录,如同时指定两个以上的文件或目录,且最后的目的地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则它会把前面指定的所有文件或目录复制到该目录中。

语法

rcp [-pr][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或目录]

rcp [-pr][源文件或目录...][目标文件]

参数:

-p  保留源文件或目录的属性,包括拥有者,所属群组,权限与时间。

-r  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文件与子目录一并处理。

实例

使用rcp指令复制远程文件到本地进行保存。

设本地主机当前账户为rootlocal,远程主机账户为root,要将远程主机(218.6.132.5)主目录下的文件"testfile"复制到本地目录"test"中,则输入如下命令:

rcp root@218.6.132.5:./testfile testfile  #复制远程文件到本地
rcp root@218.6.132.5:home/rootlocal/testfile testfile
#要求当前登录账户cmd 登录到远程主机
rcp 218.6.132.5:./testfile testfile

注意:指令"rcp"执行以后不会有返回信息,仅需要在目录"test"下查看是否存在文件"testfile"。若存在,则表示远程复制操作成功,否则远程复制操作失败。

网友:
Linux rcp命令用于复制远程文件或目录

网友:
rcp指令用在远端复制文件或目录,如同时指定两个以上的文件或目录,且最后的目的地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则它会把前面指定的所有文件或目录复制到该目录中。

网友:
指令"rcp"执行以后不会有返回信息,仅需要在目录"test"下查看是否存在文件"testfile"。若存在,则表示远程复制操作成功,否则远程复制操作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