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晶振应该如何存放,标准有哪些?

楼主(2021-08-06):
石英晶振向电脑显卡、网口、电脑主板等其他零配件各部分的标准頻率,他就像个尺标,其输出功率不稳定会导致有关机器设备输出功率也不稳定。大家還是必须留意一下晶振的存放标准,以防出現多余的意外。
晶振是历经高精密激光切割并镶上电级焊上导线制成的一种頻率元器件,随着生产制造加工工艺持续提升,现如今石英晶振的頻率误差、温度可靠性、脆化率、密闭性等关键性能指标都是非常好的。
石英晶振向电脑显卡、网口、电脑主板等其他零配件各部分的标准頻率,他就像个尺标,其输出功率不稳定会导致有关机器设备输出功率也不稳定。大家還是必须留意一下晶振的存放标准,以防出現多余的意外。
常见的型号包括:HC-49US、HC-49XS、HC-49XSMD、HC-49US3和HC-49SSMD等等,这些石英晶振的频率频差等参数各不相同,适用的场合也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扬兴科技依据大家对晶振的掌握,小结出以下内容储存常见问题:
1、要考虑到周边环境的湿冷度放到干躁自然通风的地区,并搞好防挤压成型对策,让晶体防止返潮造成别的主要参数产生变化。
2、防震措施也是很重要,石英晶振是一种易破的电子器件,在应用的整个过程中不适合让它坠落,也不适合放到较高的仓储货架上,从高处坠落的晶振一般不可再度应用。
3、焊锡的温度不适合过高,要确保两根脚位的焊锡点不相接。焊锡時间也不适合太长,避免晶体因而产生变化而造成各种各样主要参数不稳定。 除了焊锡以外,还要对晶振开展清理,以防接地电阻不符合规定。
4、机壳接地时要确保机壳和脚位不被出现意外连接而造成短路故障,针对必须剪脚的圆柱体晶振应当留意机械设备地应力的危害。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晶振的存储温度,石英晶振的存储温度范围常温25摄氏度,我们扬兴科技在存储的时候,还会给存储室安装排风以及用来过滤空气中灰尘的设备,防灰尘和通风也是非常重要的防范措施

网友:
晶振是一种易碎元器件,对于晶振的保存方式一定得做到位。1.首先要考虑其周围的潮湿度,做好防挤压措施.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使其晶体避免受潮导致其他电气参数发生变化.2.其次对于易碎的晶振器件要做好防震措施,不宜放在较高的货架上,在使用的过程,也不宜使晶振跌落,一般来说,从高空跌落的晶振不应再次使用.3.在晶振焊锡过程中,其焊锡的温度不宜过高,焊锡时间也不宜过长,防止晶体因此发生内变,而产生不稳定.4.晶振外壳需要接地时,应该确保外壳和引脚不被意外连通而导致短路.从而导致晶体不起振.5.保证两条引脚的焊锡点不相连,否则也会导致晶体停振.6.对于需要剪脚的晶振,应该注意机械应力的影响.7.焊锡之后,要进行清洗,以免绝缘电阻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