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信号回流路径”?

楼主(2021-08-06):
    什么是“信号回流路径”?' n1 G4 z( j4 A  e

网友:
    信号回流路径,即 return current。高速数字信号在传输时,信号的流向是从驱动器沿 PCB 传 输线到负载,再由负载沿着地或电源通过最短路径返回驱动器端。这个在地或电源上的返回 信号就称信号回流路径。Dr.Johson 在他的书中解释,高频信号传输,实际上是对传输线与 直流层之间包夹的介质电容充电的过程。SI 分析的就是这个围场的电磁特性,以及他们之 间的耦合。

网友:
    只知道信号回流路径越短越好

网友:
    信号回流路径,即 return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