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绘图时,怎样可以改变坐标轴刻度的字体大小???

楼主(2021-08-06):
matlab绘图时,怎样可以改变坐标轴刻度的字体大小???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在设置里修改啊

网友:
你要修改的是 YTickLabel , 不是YLabel,你上面的命令当然不管用。实际上,两个轴的TickLabel 是锁定的,不能单独设置一个轴的TickLabel 的字号

网友:
set(gca,'FontSize',20);只能同时改变x y轴显示的字体大小;
set(get(gca,'YLabel'),'Fontsize',20) 是针对标注的而不是坐标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