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新手学SI仿真,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21-08-06):
    新手学习SI和PI,建议看些什么书?使用什么软件呢?多谢大神们留言推荐,感激不仅!!!7 f7 d& Z' I, o# T0 x

网友:
    Sigrity、ADS的SIpro&Ansys的SIwave

网友:
    先从理论开始吧!反射,串扰,端接。VIA 传输线理论。再学软件使用。前仿真,后仿真

网友:
    学堂的高速PCB设计入门和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你值得拥有

网友:
    sigrity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