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EP和*.PHO文件是什么文件?

楼主(2021-08-06):
    请教:*.REP和*.PHO文件是什么文件?

网友:
    你可以把GERBER文件和PCB文件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之前经常用还稍微记了点,现在忘光了,嘿嘿

网友A:
    这是PADS和POWERPCB转出的gerber file,其中PHO文件是RS-274-D格式的gerber file,REP文件是D码,两者结合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层。
建议在CAM350里面整合之后输出RS-274-X格式的文件,再在GERBCAM里面导入,这样好操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PADS和POWERPCB转出的gerber file,其中PHO文件是RS-274-D格式的gerber file,REP文件是D码,两者结合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层。
    建议在CAM350里面整合之后输出RS-274-X格式的文件,再在GERBCAM里面导入,这样好操作一些。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