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学掌握射频电路设计的能力

楼主(2021-08-06):
如何自学掌握射频电路设计的能力

网友:
射频领域有如此众多技术和分类,要想RF学得好,今天这两款工具少不了——小A为各位小伙伴带来两款免费的PLL设计工具,希望能够帮到大家~ADIsimPLLADIsimPLL设计工具是一款全面且易于使用的 PLL 频率合成器设计和仿真工具。可以模拟所有可能影响 PLL 性能的关键非线性效应,包括相位噪声、分数-N 型杂散和抗反冲脉冲。ADIsimPLL 设计工具与以前的版本完全兼容,消除了 PLL /频率合成器开发过程中的耗时迭代。ADF4xxx 系列频率合成器可服务于多种应用,例如无线基站、LAN、手机和 PDA、宽带无线接入、工业应用、仪器仪表和测试设备、卫星、声纳和 CATV。ADIsimPLL 设计工具支持最新的 PLL 频率合成器,其优势包括:易于使用的软件,加快了开发过程仿真所有关键 PLL 性能规格支持 80 多种 ADI PLL 产品

网友:
看做那个层面的射频设计了如果是手机和消费品的射频系统设计,就好好读读评估板电路和一些系统指标计算的书籍。如果做器件一级的设计,这个只能找专业书籍看起。然后动手实践。很多eda工具要学习的。射频工程师需要大量电路和系统的知识,对仪器的掌握也很重要。一般公司没条件让你去实践,所以出一个好的射频工程师比较难。对了,emc和layout的知识也很重要。这个只能再了解基本理论之后,靠实验摸索

网友:
首先,至少要熟悉射频电路的分析方法,S参数、阻抗匹配、Smith Chart,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最好都要明白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其次,至少熟悉一种仿真软件,ADS不错,课本上的东西都不如动手仿真来得直接明了;最后,多摸仪器、多做实验,你做测试一定会遇到各种跟仿真不一致的现象,这时候如何通过实验去验证、debug是射频工程师非常重要的能力

网友:
    :lol:lol:lol:lol:lolZAAAAAASDADS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