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嵌入式Linux选哪个

楼主(2021-08-06):
FPGA嵌入式Linux选哪个

网友:
先来说说我的 EE 学习经历,读书时候从C51、MSP430、STM32、ARM7、ARM9 都学过一遍,小奖拿过几个,总体来说差不多,只有指令集的不同,芯片接口用来基本差不多。用的也全是 C 语言,所以在大四之前,全是用 C,EE 专业基本没有 C++ 和 JAVA。走招聘会时候基本一脸懵逼,感觉自己扫描都不合适,生无可恋。CS 基础学科就更不用说了,别的学校不知道,反正我们是一个都没有,这就导致了面试时候的尴尬。所以不抛弃老本行也是对的,从现实来说,EE 行业无论从平均工资和工作环境来看都不如做 CS 来的好,看你是现实大于理想,还是理想大于现实了。貌似你还没找到工作,既然不想转 CS,那么也没有那么必要学一个高级技能傍身,半年时间怎么学都是皮毛,务实你的基础才是重要的,数电、模电是不是够熟悉,C 语言是不是够扎实,这都比是否会 FPGA 和嵌入式来的重要。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不是奔着创业公司去的,那么用的基础知识完全可以进入一家比成熟的公司,笔试题都是基础,面试也都是数据结构和简单算法什么的。再来说说 FPGA 和嵌入式的就业,这两个行业研究生和本科生差别比较大,如果是研究生的话比较好找这类的工作。嵌入式的就业面比 FPGA 大,本科的话嵌入式工资普遍比本科 FPGA 高一点,行业来看 FPGA 比较高端难度也大一些。所以,还是选嵌入式 Linux 吧

网友:
FPGA和SOC结合的吧,这个真的很吃香,而且FPGA和嵌入式都精通的人,软硬兼修,起点工资不算低,后面到中年FPGA属于硬件,器件选型,时序,电路设计很大程度靠经验吃饭,不会遇到软件行业的瓶颈和中年危机,起码去互联网公司清一色毕业没多久的,硬件相关的公司,老的中年的工作几年的,应届生比例均衡

网友:
两手抓。反正都没啥大用。FPGA要学到能写状态机和复杂外设,能实现简单的处理器和总线外设。了解逻辑电路开发设计优化流程。linux要懂bootloader,驱动开发和驱动应用,当然还有linux内核体系和内核几大模块的关键机智。和linux c编程。linux shell使用和一些关键命令也是必要的,和一些常用的linux shell下做系统性能状态分析的小工具,常用的awk,grep,sed等常用的文本分析小工具。只会某一个小部分都是很lo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