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rm 命令

楼主(2021-08-06):
Linux rm(英文全拼:remove)命令用于删除一个文件或者目录。

语法

rm [options] name...

参数:

-i 删除前逐一询问确认。
-f 即使原档案属性设为唯读,亦直接删除,无需逐一确认。
-r 将目录及以下之档案亦逐一删除。

实例

删除文件可以直接使用rm命令,若删除目录则必须配合选项"-r",例如:

m  test.txt
rm:是否删除 一般文件 "test.txt"? y
# rm  homework
rm: 无法删除目录"homework": 是一个目录
# rm  -r  homework
rm:是否删除 目录 "homework"? y

删除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目录,命令行为:

rm  -r  *

文件一旦通过rm命令删除,则无法恢复,所以必须格外小心地使用该命令。

网友:
rm是remove的意思,也即删除文件或者目录rm file1           删除file1文件rm -f file1       强制删除file1文件rm -r tmp/      删除tmp目录(非强制)r表示recurrence(递归)rm -rf tmp/     强制删除tmp目录

网友:
Linux rm(英文全拼:remove)命令用于删除一个文件或者目录

网友:
文件一旦通过rm命令删除,则无法恢复,所以必须格外小心地使用该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