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积的Matlab求解

楼主(2021-08-06):
MATLAB处理离散卷积的函数为conv(f1, f2),对序列做卷积运算。

处理连续信号的卷积时,需要对连续信号取相同的卷积步长,结果再乘以实际步长(连续信号的取样间隔;采样点越多,值越大)。

  • t11=0;t12=1;t21=0;t22=2;
  • %f1(t)
  • t1=t11:0.001:t12;
  • ft1=2*rectpuls(t1-0.5,1); %幅值为1,宽度为1,t1=0.5点对称的方波信号
  • %f2(t)
  • t2=t21:0.001:t22;
  • ft2=t2;
  • t3=t11+t21:0.001:t12+t22;
  • ft3=conv(ft1,ft2);
  • ft3=ft3*0.001;  % 取1000个样点之和,因此需要*0.001
  • plot(t3,ft3)
  • title('ft1(t)*ft2(t)')

网友:
采样点可以再放大或者缩小吗

网友:
MATLAB处理离散卷积的函数为conv(f1, f2),对序列做卷积运算

网友:
处理连续信号的卷积时,需要对连续信号取相同的卷积步长,结果再乘以实际步长(连续信号的取样间隔;采样点越多,值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