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接插件进行 SI 分析?

楼主(2021-08-06):
如何对接插件进行 SI 分析?: J3 F6 Y' L% [! M# l

网友:
在IBIS3.2规范中,有关于接插件模型的描述。一般使用EBD模型。如果是特殊板,如背板,需要SPICE模型。也可以使用多板仿真软件(HYPERLYNX或IS_multiboard),建立多板系统时,输入接插件的分布参数,一般从接插件手册中得到。当然这种方式会不够精确,但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

网友:
可以进行仿真啊

网友:
在 IBIS3.2 规范中,有关于接插件模型的描述。一般使用 EBD 模型。如果是特殊板,如背 板,需要 SPICE 模型。也可以使用多板仿真软件(HYPERLYNX 或 IS_multiboard),建立多 板系统时,输入接插件的分布参数,一般从接插件手册中得到。当然这种方式会不够精确, 但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