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设置两个类之间的间距规则?

楼主(2021-08-06):
AD怎么设置两个类之间的间距规则?

网友:
工具栏里有对于不同类之间规则的设定可以独立的分别设置

网友:
在规则里设置

网友:
按快捷键DR进入规则设置界面,在all nets对话框选择类在下面设置间距规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