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楼主(2021-08-07):
  PCB设计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PCB设计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工作,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案。 下面就让工程师为你介绍PCB设计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1、PCB设计应有合理的方向
  例如输入/输出,AC / DC,强/弱信号,高频/低频,高/低压等。它们的方向应该是线性的(或分开的),并且不能相互融合。其目的是防止相互干扰。

  2、PCB设计中选择好接点位置
  通常需要一些共同点,如:正向放大器的多条接地线应汇聚,然后连接到干线等。实际上,由于各种限制,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应尽可能遵循此原则。

  3、PCB设计应正确布置电容器
  通常仅画几个电源滤波器/去耦电容器,但未指出应将其放置在何处。实际上,这些电容器是为开关设备或其他需要滤波/去耦的组件而设置的,这些电容器的放置应尽可能靠近这些元部件。

  4、PCB设计线径有要求的埋孔通孔尺寸适当
  包括高压和高频线应打滑,不得有尖角倒角,不应以直角使用弯头;地面应尽可能宽,最好使用大面积的铜;垫或上孔的尺寸太小,或者垫尺寸与钻孔尺寸不正确匹配,前者不适用于手动钻孔,而后者不适用于数控钻孔等。

  5、PCB设计应尽量减少每孔过孔焊接点数和线密度
  电路板生产初期的一些问题不容易发现,往往会在后期出现,例如过多的过线孔,沉铜过程稍加粗心就会埋下隐患。因此,PCB设计应尽量减少上划线孔。

  以上便是工程师为你介绍的PCB设计注意事项5个关键因素点,你掌握的有多少?

网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