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电路板可以贴合到刚性PCB表面吗?

楼主(2021-08-07):
    如题,如果能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呢?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刚性PCB

网友A:
    你说的贴合是用来干嘛的?接线不多可以使用座子连接。如果连接比较多可以做软硬结合板。不过价格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贴合是用来干嘛的?接线不多可以使用座子连接。如果连接比较多可以做软硬结合板。不过价格很贵。

    电路板很简单,贴合的话成本会低一些,之前有见到过贴合的不知道找哪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