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打开后界面显示异常

楼主(2021-08-08):
allegro16.6开后界面显示异常,如下图;
电脑上同时也安装  17.2,allegro17.2可以正常打开。
重新安装allegro spb16.6问题还没解决。
请教各位大神, 有没有遇到过  。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A:
界面哪里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哪里异常了?

如上图,没有工作区域,如果打开一个brd文件,就会强行退出。

网友B:
恢复默认界面设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默认界面设置试试看

谢谢指点,刚刚将所有cadence产品卸载,再重装spb16.6,界面就正常了,你这个方法现在试不了,可能可以解决,其他朋友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