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MOS管损坏

楼主(2021-08-08):
使用LTM4616芯片,板子批产,多次出现LTM4616下端MOS管损坏,对电路原理设计和pcb设计进行复核,未发现设计不符合项;只有一处提到外部线缆长时,要使用100u电容,是没有的;下端mos管损坏有哪些可能原因呢?

网友:
    只是IC内部功能图应该看不出什么吧

网友A:
    这块是不是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是不是电流太大,

    电流大为什么会烧下管,解释不通

网友:
    耗电量过大或缺少 ESD

网友:
    为什么呢?找到原因了么?

楼主:
    没有找到,跟sw振荡有关吧,

网友:
    原理图没问题,看下PCB是不是电感放的太远

网友:
    应该有设计与使用不符合;不然怎么会烧呢;只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
    之前有过TI的DCDC空气放电导致SW与GND短路的现象,改板接地回路改善。这个与芯片ESD防护有关。

楼主:
    要是esd问题,成批产品可能都存在隐患

网友:
下管损坏有可能是由于上管还没有关掉时,下管就动作了?

网友:
    这里异步的是用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压降大,就用MOS管来代了,但是开关会有时序,时序一乱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