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东西可以感知电磁阀动作时的轻度震动

楼主(2021-08-09):
准备实现一个应用,电磁阀埋在深处,由于阀可能有时失灵,现在希望发出动作指令后,能够获得阀是否动作的消息。考虑使用一个能感知轻微震动的传感器,最好能粘在阀上面,成本低点的。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方案吗?有器件型号更好,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方向是不是走偏了?买个好点的电磁阀。需要闭环的话,从其它方面检测入手

网友:
    2楼的方法正确,别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

网友:
    啦啦啦啦啦绿啦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

网友:
    直接检测电信号才是最可靠的。如果检测机械振动,这就引入了不可靠的因素。

网友:
要感知振动很容易,有多种振动传感器,比较便宜又比较典型的是压电陶瓷。
但是,从是否检测到振动信号来判断电磁阀是否正常动作,恐怕判断的可靠性不够。

网友:
    可以考虑用MIC,电磁阀、电动阀之类动作时会有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有特异性,根据模板比对即可判断,但此法对软件算法的要求较高。不过,对于判断阀是否正常,最好还是根据管道内容物的特性来判断。虽然这种判断是间接的,但结果准确。具体方法诸如超声波流量、压力、温度等等,这需要分析管道内容物了,楼主并没有给出具体应用,所以也无法具体判断。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没有

网友:
    娃娃哇哇哇娃娃无无无无无哇哇哇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网友:
    噼噼啪啪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铺

网友:
    回头是岸啊娜娜那那那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啊安安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