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FPGA的那些事之DMA篇

楼主(2021-08-09):
DMA简介

直接内存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在嵌入式系统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论是各种主控DMA,功能类DMA,还是内嵌在各个高速低速接口模块中的DMA引擎,都能对各种类型的数据起到高效搬运的作用。本文作为嵌入式FPGA设计系列的一个子专题,将会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DMA功能以及其衍生的开发方式在嵌入式FPGA中扮演的作用,及其具体的一些使用方法。

DMA的由来

在DMA出现之前,CPU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有程序传送方式、中断传送方式。不论哪一种,都只能通过CPU通过系统总线与其他部件连接并进行数据传输。

由于CPU的运作方式是顺序的取指执行的方式,一方面在单纯的数据传输任务上对CPU的负荷太大,另一方面,CPU在数据搬移中的效率也不高,因此就产生了设计一个卸载CPU搬运任务的控制模块—DMA。
增加了DMA的SOC系统如下图所示,当需要做内存内的数据块搬移,或者内存与外设之间的数据搬移的时候,CPU会通过编程DMA发起对应的搬移工作,在此期间,CPU只需要等待DMA发送搬运完成的中断知晓任务完成即可,剩下的事情就交给DMA来货拉拉了,特别的,在与外设传输的过程中,往往外设的缓存深度有限,所以是需要外设与DMA握手协同来搬运的,否则以DMA的高速搬运,很容易造成外设的上溢或者下溢。这样一来,CPU的双手就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去干更有意义的事情啦。

DMA传输方式

DMA的传输方式主要涉及四种情况的数据传输,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从内存的某一区域传输到内存的另一区域(外设的数据寄存器本质上就是内存的一个存储单元)。四种情况的数据传输如下:

外设到内存

内存到外设

内存到内存

外设到外设

DMA的工作原理

常规传输模式

以AXI DMA这个IP的寄存器格式为例说明下,MM2S指的是从DDR搬运出来转成axi stream流,S2MM指的是从AXI stream流搬进来转为DDR内容,分别对应上面说的内存到外设,外设到内存的搬运方式。一次有效的DMA传输需要一套控制字,即若干寄存器配置组合,包括:
DMA控制寄存器:包含传输通道的设置,中断设置等

DMA状态寄存器:包含传输状态,错误状态,中断相关状态等
源地址寄存器:数据从哪里开始搬(MM2S通道不支持)
目的地址寄存器:数据搬去哪里(S2MM通道不支持)
传输长度:搬运多少字节
在配置好上述参数后,DMA就会开始哗哗的传输数据直到完成发出中断通知CPU啦,或者也可以是传输一半发生各种问题,保存错误状态供CPU查看。

链表传输模式

上文提到的一套DMA传输控制字, 经常又被称为 BD(BufferDescription,缓存描述符),一套控制字是一张BD表中的一个单元,由不同的BD组成一张BD表,存放在某个内存空间里。

BD表的存在是应对于DMA的链表功能出现的,简言之就是进一步简化了CPU的负荷,让DMA自己取指执行数据搬运任务。BD表对应的控制字比上文的控制字一般会多出一个BD地址指针寄存器,用于存放下一个BD的地址向量,DMA控制器在每次搬运结束的时候,就会从内存中获取下一个BD,重新对自己的通道做完初始化,并开始新一个搬运工作,一般的,DMA会孜孜不倦的搬运到最后一个BD,才会发送出中断给CPU。

这种应用非常的广泛,并且十分的灵活多变,尤其在网络应用中,因此一般的以太网控制器会内嵌DMA引擎用BD的方式来应对数量庞大且长短不一的网络报文格式传输, 可以极大的减少CPU的配置开销。

其他传输模式

DMA是嵌入式系统中的IP,设计方式并没有非常的固定,原则上是怎么高效怎么来。除了通用DMA外,还有外设内嵌的DMA引擎,专用于视频处理的Video DMA,甚至在嵌入式FPGA中可以用户自定义的IP形式,所以怎么好用怎么来。
上述这些就是DMA传输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设计很多衍生功能,比如二维搬运,交织解交织等,这个在后续的篇章中有机会再介绍。

嵌入式FPGA中的DMA

如今,嵌入式SOC和FPGA相结合的全可编程器件无疑是一种很成功的产品,它的成功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CPU和FPGA之间的紧耦合和内存共享等特点,使得CPU与FPGA在大数据流的配合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在此之前,CPU+FPGA的结构里,FPGA是无法通过DMA方式去获取CPU的内存数据的,即使过PCIE的形式虽然也具备DMA功能可达到高效访问,但似乎又显得不是那么的集成化。

自从以ZYNQ为代表的SOC FPGA诞生以后,CPU与FPGA之间的数据互通,都可以通过AXI总线,就几乎都是DMA形式了,具体如下:

1. PS端的DMA,可以通过GP口,直接完成DDR与PL端设备的数据搬运

2. PS端的DMA可以同步PL端的外设请求,完成小流量搬运

3. PL端可以实现的任何需要缓存到PS DDR的IP,通过HP口直接读写DDR,此类IP都属于DMA操作,可完成如:

高速接口数据可直接搬进搬出DDR
以太网功能所需要的BD传输类型

视频流缓存,配合各种视频流IP,各种中间数据直接缓存于PSDDR,完成如图层叠加,OSD,去隔行,缩放等功能

用户自定义的各种对DDR的直接访问

有了上述系统理念以后,进一步的,在诸如高层次综合HLS,SDSOC,Vits等工具中,就慢慢衍生出了更加高效的PL加速引擎中间数据DMA缓存模式,其意义在于,在数据流中产生的许多中间数据都可直接申请DDR空间来缓存,存储读取都十分方便,提高了整个系统运作的效率。

结束语

现如今SOC FPGA的应用十分广泛,PL端作为PS SOC系统的自定义衍生部分,既可配合CPU做加速引擎,又可以扩展各种自定义外设,在产品形态上很具备竞争力。

网友:
在DMA出现之前,CPU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送方式有程序传送方式、中断传送方式。不论哪一种,都只能通过CPU通过系统总线与其他部件连接并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
现如今SOC FPGA的应用十分广泛,PL端作为PS SOC系统的自定义衍生部分,既可配合CPU做加速引擎,又可以扩展各种自定义外设,在产品形态上很具备竞争力

网友:
在配置好上述参数后,DMA就会开始哗哗的传输数据直到完成发出中断通知CPU啦,或者也可以是传输一半发生各种问题,保存错误状态供CPU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