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6 层板,走线和电源地层怎么分配?是不是线、地、线、线、电、线?

楼主(2021-08-09):
如果是6 层板,走线和电源地层怎么分配?是不是线、地、线、线、电、线?

网友:
    TOP(线)、地、线、电源、地、bot(线)
这是我的。

网友:
    6 层板如果一定要走4 层信号线的话,肯定有两个信号层相邻。

网友:
    可以采用你上面的迭层方式,也可以采用:Signal1、GND、Signal2、VCC、Signal3、Signal4,这样,Signal2可以走一些要求较高的信号线,如高速数据和时钟等。

网友:
    线、地、线、电、地、线

网友:
    用地隔离容易受干扰的线就可以了,如第一层普通信号,第二层是高速信号,就可以把高速信号夹在地中间。TOP-GND-SIGNAL-GND-POWER-BOTTOM。如何走的不是高速线就随便叠层,但GND和power也可以挨在一起减少电源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