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PCB时规则设置优先级问题

楼主(2021-08-09):
我想使走线穿过一个元件的两个pad之间,但规则设置trace和pad之间间距6mil,我就将这个封装的Decal Rules设置成Trace和Pad,SMD都为0,如上图所示,但是依然报错。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你单单设置这一条信号线根本不行。 你要进入下面这个窗口 这里设置条件规则才能做到这个。不然你单设置一根线是没用的。 或者你可以设置 这条线的间距。和设置 跟着附近的这两条线的规则。和设置这个BGA的规则。都全部更改也应该可以。但是还是没有设置条件规则方便一些。

这个条件规则功能比较强。但是目前大部分用PADS软件的工程师根本不知道这个功能。 也就根本不会用。

网友:
用设计验证窗口中的Latiumt选 项! 就可以了

这是高级规则验证, 会慢一点

网友:
是否你在某些元件例如你这个BGA,或某些网络间距你设置超过现走的间距安全范围,要知道单个元件,网络都是可以设置安全间距的,你现在设置整体安全间距权限最低。低过单个设置的网络语元件设置的安全间距! 总意思就是 默认低于类低于网络,低于组。低于管脚对 低于封装

网友:
可能全局的Rule > Net-Rule > Decal-Rule.. 我猜,
從來沒用過 Decal-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