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LPDDR4遇到天大难题。无pinmap怎么搞

楼主(2021-08-09):
本人在学习使用SystemSI工具仿真LPDDR4的时候,发现手上的主芯片IBIS资料不完整,缺少对应的PIN map和相关的model,仿真无法进行啊。有大神给我要先处理好IBIS文件,但是如何处理也没有细说,求助大神们该怎么办?

上图中可以看到,PIN信息下只有个P1,完全没有其他信息,就算自己填写了主芯片的管脚,可是IO model的数据也无法获取啊?

上图导入的IBIS Model果然啥也没有,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你这个描述太空洞了,图片也丢了,最好发模型出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太空洞了,图片也丢了,最好发模型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论坛不知道啥原因,图片老是无法加载,附件也无法加载,我把关键部分复制出来大家帮忙看看吧,非常感谢。
    [IBIS Ver] 5.1
[File name] CPU_A1.ibs
[Date] 07 Dec 2018
    [File Rev] 0.1
    [Notes]
    | -----------------------------------------------------------------------------
    [Disclaimer]

[Component] dwc_ddrphy_mal4drv27
    [Manufacturer] Synopsys, Inc.
[Package]      | typ           min             max
    R_pkg          0.00Ohms          NA              NA
    L_pkg          0.00Ohms          NA              NA
    C_pkg          0.00Ohms          NA              NA

[Pin]          signal_name     model_name
P1          PAD_VIO                mal4drv27_PAD

|-------------------------------------------------------------------------------

    [Model Selector]         mal4drv27_PAD
mal4drv27_dl4_40         LPDDR4 mal4drv27 cell  Z0=40-Ohm Driver
mal4drv27_dl4_60         LPDDR4 mal4drv27 cell  Z0=60-Ohm Driver
mal4drv27_dl4_odt40      LPDDR4 mal4drv27 cell 4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odt60      LPDDR4 mal4drv27 cell 6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odt120     LPDDR4 mal4drv27 cell 12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odtoff     LPDDR4 mal4drv27 cell ODT OFF Receiver
mal4drv27_dl4_npu_74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Z0=74-Ohm Driver
mal4drv27_dl4_npu_120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Z0=120-Ohm Driver
mal4drv27_dl4_npu_25_odt40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4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npu_25_odt60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6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npu_25_odt120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12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npu_25_odtoff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ODT OFF Receiver
mal4drv27_dl4_npu_3_odt40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4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npu_3_odt60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6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npu_3_odt120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120-Ohm ODT Receiver
    mal4drv27_dl4_npu_3_odtoff     LPDDR4 NPU mal4drv27 cell ODT OFF Receiver

|-------------------------------------------------------------------------------
    [Model] mal4drv27_dl4_40
Model_type                I/O

    Polarity                  Non-Inverting
Enable                    Active-High
    C_comp           2.090pF               2.050pF                2.186pF
C_comp_pullup   694.494fF               685.864fF                707.188fF
C_comp_pulldown 1.293pF               1.261pF                1.385pF

网友B:
    信号一个一个写进去就行了

楼主:
    大家不要下载附件哈,我还不太会用这个论坛,都是一样的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一个一个写进去就行了

    就是不太会写信号啊,芯片有那么多的电源和地,电源也有很多种,还有IO模型只有一个啊,
    只能在这一个IO模型里选么?

网友A:
    下次传网盘,,,,,,下载还扣积分,,,,,这个模型不完整啊,你要手动去添加模型,这个模型只有一个PIN,其他都需要自己修改IBIS文件,简言之就是新手就另外找一个健全的IBI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传网盘,,,,,,下载还扣积分,,,,,这个模型不完整啊,你要手动去添加模型,这个模型只有一个PI ...

我也是头疼啊,又是新手,又拿着这么一个IBIS,我先手动添加下PIN脚并直接调用这个模型,后面有问题再向各位请教哈。

网友:
    不用管pin脚的问题,直接调用你要用的模型就好了

网友C:
1.从板子里把器件pin信息导出,编辑附好模型好再放进IBIS里面。2.用speed2000先走一遍流程,可以自动生成完整IBIS模型,然后直接在systemSI里面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从板子里把器件pin信息导出,编辑附好模型好再放进IBIS里面。2.用speed2000先走一遍流程,可以自动生成完 ...

虽然有点笼统,但是有时间我会按照您说的尝试一下,非常感谢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们,我的SystemSI流程终于跑出来了,但是数据比较难看,设置上还有些问题,我现在是尝试LPDDR4_CA的仿真,这些设置要怎么做结果才会更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