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技巧有哪些?

楼主(2021-08-09):
PCB走线技巧有哪些?

网友:
直角走线一般是PCB布线中要求尽量避免的情况,也几乎成为衡量布线好坏的标准之一

网友:
蛇形线是Layout中经常使用的一类走线方式。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调节延时,满足系统时序设计要求。设计者首先要有这样的认识:蛇形线会破坏信号质量,改变传输延时,布线时要尽量避免使用。但实际设计中,为了保证信号有足够的保持时间,或者减小同组信号之间的时间偏移,往往不得不故意进行绕线。

网友:
    :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