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问题, 请了解的给解下惑

楼主(2021-08-09):
1. FPGA能通过编程实现任意两个引脚的短接吗? 例如 实现 1脚 和 任意其它脚之间的短接, 如果能的话, 用万用表测试 2个脚之间的电阻 是 0 吗?
2. FPGA芯片的工作电压一般是多少? 1.8V, 3V, 3.3V, 5V 等都有吗? 能各列举几个型号吗?

网友:
关于问题1,在FPGA内部,用逻辑实现,比如assign pin_1=pin_n,将pin_1指定为输入,pin_n指定为输出,这样两个管脚就连起来了,上电boot后,是可以测出来两个管脚是短路的,会滴滴的叫。

关于问题2,FPGA一般有内核电压和IO电压,通常内核电压是1伏,IO电压根据你使用的端口逻辑来确定,可能是1.8v,也可能是3.3伏,还有辅助电压2.5伏;

网友:
1、能实现部分管教,fpga的管教不全是可配置的。另外,这种配置一旦断电就没了,所以你不能用万用表量。

2、fpga工作需要几个不同的电压,不同的型号的值还不一样。例如ep4ce55f23i7n使用 1.2 2.5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