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PCB中为什么没有单片机

楼主(2021-08-09):
pads导出PCB中为什么没有单片机

网友:
在原理图中核对封装,最好在封装编辑时候添加,双击修改有时候不好用

网友:
先确定是导入还是导出,导出就看一下展开属性元件和网络打上勾没有,导入就看一下层数对不对,是不是元件是最大层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