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厂对PCBA过程中的各个工序要如何进行控制?

楼主(2021-08-09):
PCBA是PCB电路板制造、元器件采购与检查、SMT贴片加工、插件加工、程序烧制、测试、老化等一系列加工制程。PCBA加工过程涉及的环节比较多,一定要控制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

1、PCB电路板制造

接到PCBA的订单后,分析Gerber文件,注意PCB的孔间距与板的承载力关系,切勿造成折弯或者断裂,布线是否考虑到高频信号干扰、阻抗等关键因素。

2、元器件采购与检查

元器件采购需要严控渠道,一定要从大型贸易商和原厂提货,100%避免二手料和假料。此外,设置专门的来料检验岗位,严格进行如下项目检查,确保元器件无故障。

PCB:回流焊炉温测试、禁止飞线、过孔是否堵孔或渗漏油墨、板面是否折弯等;

IC:查看丝印与BOM是否完全一致,并做恒温恒湿保存;

其他常见物料:检查丝印、外观、通电测值等,检查项目按照抽检方式进行,比例一般为1-3%。

3、SMT贴片加工

锡膏印刷和回流焊炉温控制是关键要点,需用质量较好且符合工艺要求激光钢网非常重要。根据PCB的要求,部分需要增大或缩小钢网孔,或者采用U型孔,依据工艺要求制作钢网。回流焊的炉温和速度控制对于锡膏的浸润和焊接可靠性十分关键,按照正常的SOP作业指引进行管控即可。此外,需要严格执行AOI检测,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不良。

4、DIP插件加工

插件工艺中,对于过波峰焊的模具设计是关键点。如何使用模具能够最大化提供过炉之后的良品概率,这是PE工程师必须不断实践和经验总结的过程。

5、程序烧制

在前期的DFM报告中,可以给客户建议在PCB上设置一些测试点,目的是为了测试PCB及焊接好所有元器件后的PCBA电路导通性。如果有条件,可以要求客户提供程序,通过烧录器将程序烧制到主控制IC中,就可以更加直观地测试各种触控动作所带来的功能变化,以此检验整块PCBA的功能完整性。

6、PCBA板测试

对于有PCBA测试要求的订单,主要进行的测试内容包含ICT、FCT、老化测试、温湿度测试、跌落测试等,具体根据客户的测试方案操作并汇总报告数据即可。

网友:
对于有PCBA测试要求的订单,主要进行的测试内容包含ICT、FCT、老化测试、温湿度测试、跌落测试等,具体根据客户的测试方案操作并汇总报告数据即可。

网友:
回流焊炉温测试、禁止飞线、过孔是否堵孔或渗漏油墨、板面是否折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