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8-09):
问题如图所示,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r. x3 ^% U$ z0 ^

网友:
    这 R2 不仅仅用作断线检测,它也是个偏置。抵消测量低温时热电偶输出的负电压 。

网友:
    增大R2到10M试试

网友:
    嗯嗯,抵消测量低温时热电偶输出的负电压 。

网友:
    0-300大可用PT100,精度高也不需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