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500倍,采用单级运放还是两级运放?

楼主(2021-08-09):
    需要将一个微小的直流电压信号放大500倍.如果只用一个运放直接放大500倍则可以节省一个运放.单级运放最大的放大倍数如何选?

网友:
    500倍,用两级运放。单级的放大倍数不宜超过100,除非手册内允许。过大影响精度,引起自激。

网友:
    是幅度恒定的直流电压信号吗?如果不是,则需要考虑失真吗?

网友:
    应该是500倍吧!用两级。

网友:
    用两级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