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孤立铜皮的危害到底有啥?

楼主(2021-08-09):
如题,我在网上就找到一句“不利于生产”的解答,感觉不充分啊。还有什么危害呢?
那孤立过孔呢?

网友:
显得不规范,不专业

网友A:
    显得设计不专业,对于生产啊,好像也没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得设计不专业,对于生产啊,好像也没有什么

    但是,为什么会显得不专业呢?layout设计肯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是因为孤岛铜是设计上的缺陷才需要去掉它,那么他的缺陷、危害是什么呢?

网友:
浮铜会形成天线效应,对于高速信号产生干扰,可以移动线路使死铜变活铜,形成完整回路,实在不行打孔到地

网友B:
    天线效应,在高频高速线路中影响极大,别说孤铜,一端有连接一端没有都影响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线效应,在高频高速线路中影响极大,别说孤铜,一端有连接一端没有都影响很大

好奇,一片孤立、毫无网络连接关系的铜皮在表层,与哪些有天线效应?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论坛大佬多呀

网友:
    会有ESD的问题

网友:
    形成天线,特别是那种细长细长的,并且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一片孤立、毫无网络连接关系的铜皮在表层,与哪些有天线效应?

    应该是电磁感应的原理,孤立的导体周围有变化的电压电流,就会在导体上感应出电流,从而形成天线

网友:
1、尽量去除pcb设计死铜(孤岛),由于死铜在这里会构成一个天线效应,假如四周的走线辐射强度大,则会加强四周的辐射强度,并且会构成天线的承受效应,会对四周走线引入电磁干扰。
2、可删除一些小面积死铜,假如要保存覆铜,应该将死铜经过地孔与GND良好衔接,到达构成屏蔽。
    3、高频状况下,pcb设计布线散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时,就会产生天线效应,噪声就会经过布线向外发射,假如电路板中存在不良接地的覆铜,覆铜就成了传播噪音的工具,因而在高频电路中,千万不要以为把地线的某个中央接了地,这就是“地线”,一定要以小于λ/20的间距,在布线上打过孔,与多层板的地平面“良好接地”。假如把覆铜处置恰当了,覆铜不只具有加大电流,还起了屏蔽干扰的双重作用。
    4、经过打地孔,保存孤岛的覆铜,不但可以起到屏蔽干扰的作用,也能够避免pcb设计变形。

网友:
    沒圖無法回答,一般來說板廠希望你的銅皮越多越好,這樣殘銅率會高,壓合會不會缺膠產生褶皺和爆板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板廠會提EQ添加Dummy PAD的原因。
如果你的孤立銅皮是很細很窄的那種,製作時會有漂移短路的風險,所以板廠會建議刪除。
以上,不知道解決你的疑問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