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MOS) & (MOS+MOS)组合电路

楼主(2021-08-09):
(三极管+MOS) & (MOS+MOS)组合电路

导通的时候,三极管+MOS比MOS+MOS组合更耗电?为什么?但是更可靠!我发现直接用单片机驱动MOS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现象!大家说哪种方式更好?可以从哪些角度分析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A:
    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发射极是通过小电流控制的,MOS管的G极和D、S极是通过电场产生控制的,所以三极管比MOS管要耗电点,论控制速度,三极管要比MOS管快一些,MOS管对控制电压有要求,如果输出电压够大,可以直接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发射极是通过小电流控制的,MOS管的G极和D、S极是通过电场产生控制的,所以三极管比 ...

    3.3V的单片机   怎么去控制P管输出4.2V的电池电压啊。。。导通之后S和D电压都比G高  怎么关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的单片机   怎么去控制P管输出4.2V的电池电压啊。。。导通之后S和D电压都比G高  怎么关断?

    用NPN三极管下拉,高电平控制导通,是PMOS管G极到地,继而控制4.2V导通,PMOS管平时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