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教

楼主(2021-08-09):
    最近在做一个继电器控制220V市电的主板,单板测试时一切正常。
但是在继电器后端接上1m长的导电,在继电器吸合的瞬间(线后面并没有接负载,只是单纯的几根线),
主板上的电源会有一些毛刺出现(各路电源都会),毛刺的脉冲时间在200ns~600ns。电源增加TVS,ESD保护二极管均无效。

将继电器输出端的线缆拿掉,继电器吸合时电源非常稳定,没有毛刺出现。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咨询了同事也没有解决方案,还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长线缆--天线,耦合了干扰信号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之类的

网友A:
    做延时电路

    zbb

网友B:
    1. 把线缆做成双绞线试试。
2.在线缆的板端串联一个Y电容到主板的地。

网友(点评):
Y电容 或者X电容,应该都有效

网友C:
    把1M的线剪短在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延时电路

延时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把线缆做成双绞线试试。
2.在线缆的板端串联一个Y电容到主板的地。

    双绞没什么用,接Y电容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M的线剪短在看看效果

    实际使用的线会超过5m,试过把线减短到20cm,就没什么问题。是线缆较长,产生的寄生电感,电容有影响吗?原理想不明白

网友:
    1.滤波 2.屏蔽 3.核心隔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做延时电路

继电器吸合之后有毛刺,那就把这段有毛刺的时间延迟一下,吸合之后过一段时间再对外供电,有一些DCDC芯片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继电器型号是什么?   触点有其它防护器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吸合之后有毛刺,那就把这段有毛刺的时间延迟一下,吸合之后过一段时间再对外供电,有一些DCDC芯片 ...

    这个想法很好,可惜系统应用要主板一直有电,而且主板不供电也没法控制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型号是什么?   触点有其它防护器件么?

继电器触点没有其他防护,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继电器后面不接东西就万事大吉,接了线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使用的线会超过5m,试过把线减短到20cm,就没什么问题。是线缆较长,产生的寄生电感,电容有影响吗? ...
    加个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