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不匹配对信号质量有影响吗??

楼主(2021-08-09):
    做了一个5G射频放大电路,PA后端匹配还不错,PA前端匹配不好、
    问下有没有大佬知道阻抗不匹配的时候,对信号的质量有影响吗??我翻了很多帖子都没有说这个事情,只是说阻抗不匹配对信号的传输性影响较大,可能有一部分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变成热量或者反射回去了、
   我想知道阻抗不匹配的话,对信号的调制宽度,信号的纯净度有没有影响?
   主要是要做前段匹配的话得大改.... 如果影响不大就这样了....

图为后端匹配,前段匹配没拍照片,

网友:
    我觉得吧!应该是有影响的。

网友A:
    匹配不太好,如果影响到功放线性度,就对信号质量有影响,否则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不太好,如果影响到功放线性度,就对信号质量有影响,否则就没有

   好嘞 感谢! 那在我这个板子里面就是没有影响....

网友B:
阻抗匹配并没有什么硬性标准,一般6dB回波反射就算合格,10dB就算良好了。如果回波反射在某个频段很差,整个系统频率响应平坦度可能会超标,对宽带信号不友好。把输入口回波反射发上来看看,用dB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并没有什么硬性标准,一般6dB回波反射就算合格,10dB就算良好了。如果回波反射在某个频段很差,整 ...

 好的,明天测试下截图发上来...

楼主(2022-06-28):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阻抗不匹配对信号质量还是有很大影响的,阻抗不匹配如果是I- 影响较小,J+影响较大、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