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位置值丢失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08-10):
一、没有正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
1、在回零时,未使用编码器标定,而是强制当前位置值,比如只用set home position来设置零点,此时回零状态断电后丢失。
2、实际行程超出编码器量程,重新上电时,位置不准。可能使用虚拟圈数来扩展量程。
3、编码器校准后,进行了下载操作,把之前的回零状态又给冲掉了,此时需要重新回零。
4、SINAMICS回零后,没有执行COPY RAM TO ROM
绝对值编码器位置值丢失yunrun.com.cn/tech/414.html
二、其他原因
1、无法读取CF卡中的备份文件,在诊断缓冲区可以读到错误条目
2、电源电压闪变造成位置丢失
3、EMC原因造成位置丢失
4、SIMOTION的风扇电池模块年久失修而未更换
5、硬件坏了

网友:
绝对值编码器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自动测量、遥控、计算机技术以及在数控机床上作角度和纵、横坐标的测量等,其坚固、可靠性高,寿命长,耐环境性强。

网友:
绝对值编码器的位置偏移量放在NVRAM中,断电也不会丢失,可以在使用SINAMICS或SIMOTION过程中,还是有偶尔丢失的情况发生

网友:
硬件坏了可以具体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