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语句的可综合性

楼主(2021-08-10):
在HDL的循环语句中,在指定的循环过程中,其代码块(循环体)输出同名信号,则构成顺序-循环(SAS-LOOP),其代码块(循环体)输出不同名信号,则构成并发-循环(CAS-LOOP)。

包括循环语句(含循环体)组成的代码块,EDA称为循环框架(Loop Frame)。

在这里,HDL循环语句与算法语言的循环语句的差异:

1.HDL的循环变量i是以常量进入循环体。算法语言则是以变量进入循环体。

2.HDL的循环体并不被循环执行,而是被重复描述(多次重复综合),从而实现建模的效率。算法语言的循环体则一定是被循环执行。

循环语句可综合性的“数学归纳法”

数学归纳法常用于证明数学序列,它的要点是:

1.首先证明序列的基数成立

2.假设序列为N时成立

3.证明序列的N+1成立

HDL的循环语句是否可综合,可以借用这个方法:

1.首先将循环语句的循环次数修改为一个很小的基数。由于在很小的基数时,其电路一定可以用结构化方法直接描述(不使用循环语句)

2.将基数加1,仍然可以是结构化描述,并加以验证

3.将基数修改为LPM参数可定制,使用循环语句描述,并加以验证

4.修改LPM定制参数,将其加1,观察其综合结果(验证)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证明所编写的HDL循环语句是可综合的,并且具有很高的综合效率。

循环语句设计例子:具有64个输入端口的8位异或电路:

使用“数学归纳法”为其使用循环语句建模和验证:

1.将基数(端口数)设定为4,得到:

RTL视图(验证过程):

2.将基数加1,这里将端口数修改为8,得到:

RTL视图(验证过程):

修改为端口数可定制的LPM模型

其RTL视图:

现在将LPM的基数+1(修改端口指数PortNum_Power为4)

其RTL视图:

以上就是循环语句构成二叉树异或门的过程,为了得到最终结果(64端口),将端口指数PortNum_Power=6,得到:

这里由于端口数过多,EDA的自动绘图需要中间过程,故首层仅展示如上部分。

循环语句可综合性的设计例子二:同步计数器的结构化设计

1.顶层框图

2.代码和代码模型分析

其RTL视图:

以上视图中,当rst_n=0时,多路器指向常数0;当rst_n=1时,多路器指向加法器的输出;注意加法器是寄存器的输出q与1相加。

根据代码模型和RTL视图,可以得到等效节点模型:

若将复位信号的条件语句描述屏蔽,则得到RTL视图更接近节点等效:

3.计数器的数学模型

在RTL视图中,计数器有限自动机的加法器执行q+1(的描述),其真实的电路是得到优化和简化的一个数学模型:

若Q序列表示为:

在时钟离散时刻,Q的变化为:

时钟节拍

说明

0000_0000

0000_0001

0000_0010

0000_0011

0000_0100

0000_0101

0000_0110

0000_0111

……

……

1111_1111

观察表格,能够发现Q的每一个比特位翻转的规律:

()

(, )

(, )

……

(, )

将触发翻转的条件(前级全部为1)采用级联以减少面积:

(,)

(, )

(, )

……

(, )

式中:

…….

注意位翻转的一般表达式: (, )

其真值表为:

说明

其SOP为:

代入序列中,得到:

……

根据数学模型得到的代码模型为:

网友:
HDL的循环变量i是以常量进入循环体。算法语言则是以变量进入循环体。

网友:
在HDL的循环语句中,在指定的循环过程中,其代码块(循环体)输出同名信号,则构成顺序-循环(SAS-LOOP),其代码块(循环体)输出不同名信号,则构成并发-循环(CAS-LOOP)。

包括循环语句(含循环体)组成的代码块,EDA称为循环框架(Loop Frame)。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