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orcad原理图转换成pads.pcb图

楼主(2021-08-10):
如何把orcad原理图转换成pads.pcb图?

网友:
ORCAD的封装和PCB里的封装名字要一致,比如PCB的电容封装名是C0805(前提是你的PCB库里必须有C0805这个元件封装),那么在orcad里的电容封装要命名为C0805。

网友:
1:eco比较,导入新eco文件.

2:用logic导入orcad,用logic来同布

目前只有这两种方法.logic同布layout是最好的.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不清楚你是不是要將 ORCAD 原理圖轉成 PADS Logic 原理圖?
    如果是 PADS Logic 可以直接 Import ORCAD 7-10.5 的 .DSN。
如果要做成 PCB, 可以用 ORCAD 轉 ASCII,
    再從 PADS Layout Import ASCII, 或是原理圖轉成 PADS Logic 再同步 Layout,
    再進行設計, 原理圖是不會自己變成設計好的 PCB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