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如何用pspice仿真,改变电容值,观察电流变化

楼主(2021-08-10):
Pspice 仿真中,电路的为交流50hz电路供电,我要改变电路中某一电容值的大小,然后观察电流随电容的改变而变化的曲线,我该如何做?

网友:
加载special.olb 元件库,里面有一个PARAM元件。调出,设置参数变量即可

网友:
做一个电容的参数扫描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二三楼正解,再详细的你估计要百度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