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传感器扣板PCB设计操作-网表导入及封装问题相关

楼主(2021-08-10):
在PCB实践操作,光传感器扣板操作-网表导入过程中,验证变更时,显示没有发现SC0603,SC0805等系列封装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显示SC0603,SC0805等系列封装对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显示SC0603,SC0805等系列封装对吗?楼主

    显示为没有发现该封装,在原理图制作时,上网查了相关器件对应的封装,但后来老师说需要改为SC0603等封装,更改时,没有在器件库里面找到。

网友B:
    要把SCH设计快速入门阶段提供的光口板的PCB封装库加入到工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SCH设计快速入门阶段提供的光口板的PCB封装库加入到工程中

    嗯嗯呐,谢谢您,添加以后关于封装的问题已经解决,想再请问您一下,下面是命名错误导致的吗,还是器件的选取。

网友:
    导入之前先把pcb里面的component的class删除
    d-c,打开界面找到EN-C200-OPT_RA1这个class,右键单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