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元器件插装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08-10):
  PCB电路板元器件插装要注意哪些问题?

   PCB电路板元器件插装应在满足电路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实施正确的选型,注意功能相同、型号相同但供货厂家不同的元器件,其敏感电压阈值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那么,PCB电路板元器件插装要注意哪些问题?

  1、限制输出电流,避免CMOS电路产生锁定效应
  锁定效应是CMOS电路特有的一种失效模式,这是因为在CMOS电路的内部结构上存在着寄生的PNP晶体管和NPN晶体管,而它们之间又恰好构成了一个寄生的PNPN可控硅结构,所以CMOS电路的锁定效应有时也称作可控硅效应。

  2、使用滤波器网络
  在CMOS电路系统和机械接点之间有时需要长的输入电缆线,这时便增加了受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应考虑使用滤波器网络。

  3、RC网络
  在确实可行的地方,对于双极性器件的敏感输入端,使用电阻值较大的电阻器和至少100pF的电容器组成的RC网络,可以降低静电放电的影响。

  4、避免CMOS器件输入管脚悬空
  避免已焊接到线路板上的CMOS器件的输入端被悬空,同时要注意CMOS器件上所有不用的多余输入引线不允许悬空。这是因为输入端一旦悬空,输入电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以上便是PCB电路板元器件插装要注意的问题,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在CMOS电路系统和机械接点之间有时需要长的输入电缆线,这时便增加了受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应考虑使用滤波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