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多层板电源和信号层设置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1-08-10):
  PCB多层板电源和信号层设置要注意哪些事项?

  随着高速电路的出现,PCB板的复杂度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电气因素的干扰,信号层和电源层必须分离,因此就牵扯到多层PCB的设计。那么,PCB多层板电源和信号层设置要注意哪些事项?

  1、电源与接地的设置 。电源与接地的正确设计,对于抑制电磁干扰来说至关重要。电源线和地线尽量宽以减小电阻;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要分开接地;数字电路的地可构成闭环以提高抗噪声性能。在电路板层数允许的条件下,可设  置电源层和地层,或者通过分割电源、分割地以获得较大的电源或地面积。

  2、电源、地平面均能用作参考平面,且有一定的屏蔽作用。从屏蔽的角度来看,地平面一般都做了接地处理,并作为基本电平参考点,其屏蔽效果远远优于电源平面。

  3、电源层、地层、信号层之间的相对位置。当电源、地的层数及信号层数确定之后,它们之间的相对排布位置是每个EMC工程师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排布原则: 元件面下的第二层为地平面,提供器件屏蔽层及为顶层布线提供参考平面;  所有信号层尽可能与地平面相邻; 尽量避免两信号层直接相邻。

  以上便是PCB多层板电源和信号层设置要注意的事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电源与接地的设置 。电源与接地的正确设计,对于抑制电磁干扰来说至关重要。电源线和地线尽量宽以减小电阻;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要分开接地;数字电路的地可构成闭环以提高抗噪声性能。在电路板层数允许的条件下,可设  置电源层和地层,或者通过分割电源、分割地以获得较大的电源或地面积。